汇川变频器直流母线螺丝没拧紧,为什么在带负载的时候有时候跳过流有时候跳输出缺相?

楼主(2017-05-14):
汇川变频器直流母线螺丝没拧紧,为什么在带负载的时候有时候跳过流有时候跳输出缺相?如题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跳输出缺相或过流?请问各位应该如何分析这种故障的原理?谢谢

网友A:
主电路的螺丝没拧紧,那就啥也别说了。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主电路虚接,时有时无,不会是稳定的故障状态了。

网友B:
软件报的要知道软件的原理

网友C:
打个比方,水泵管道漏气你想想开机状况会是啥样啊

网友D:
随机性的现象,不好说,对于维修重点是测量,虚接时,电流就不稳定

网友E:
知道是螺丝没拧紧还要分析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