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4):
想问问老师,一个周期内,占空比越大开关管输出的电压越高吗?还是占空比越小输出电压越高?占空比是指的一定脉宽内,高电平的时间,对吗?占空比与频率有关吗?还有脉宽是随着周期变化的吗?看了好久没的明白。先谢过。

网友A:
  问题比较多,好象是考试题。给楼主介绍一本非常好的书,学习后这些问题也就全部解决了,书名是《开关电源维修从入门到精通》,是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

网友B:
临时搜索了占空比的含义,看是否可如此理解,例如矩形波:
占空比越大,则其平均电压越高;占空比是指一个周期内,正脉冲所占的比例(正脉冲持续时间与周期的比值)。
占空比是个比值,不同的频率,周期不同,但可以有相同的占空比;占空比相同,而周期不同,则脉宽不同。
所述不一定准确。

网友C:
所谓占空比就是正脉冲占一个周期的几分之一,占空比越大,供电时间越长电压越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书也看过。能不能来个老师通俗的讲讲!

网友D:
输出电压和你的电路形式有关。占空比就是一个周期内高电平维持时间。

楼主:
我自己焊的555多谐振荡电路,点亮led小灯。不是带反馈的电路。

网友E:
脉冲信号占空比,讲的是对于开关器件导通和截止时间长短的比值。对于开关开关器件输出信号,就是高电平的宽度与低电平的宽度比值。

如果开关频率不变,只改变关系导通和截止时间的比,那占空比变。

如果开关频率改变,而管子的导通时间不变,那占空比变。

也就是说占空比变不变,信号的高电平所占的时间轴空间变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频率不变,只改变导通与截止时间,占空比变,就是说一个周期内脉宽的个数能增多,或者减少对吗?如果是那输出的电压会有什么影响。频率不变,只改变导通与截止时间的比,是不是周期也会变化?第二个问题,频率变导通时间变,占空比变这样对输出电压高还是低?是不是只要改变导通时间,周期就会变化?占空比是不是指的一个周期内的脉宽个数多少?小了就是个数少了?多就是个数多点?时间轴空间指的是什么?我再次谢谢论坛的师傅们,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你说的应该对,只是我想了解占空比多了或者少了对输出电压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E:
哦,是这样,一个脉冲周期,导通截止时间变化,不涉及频率问题。

时间轴,指的是在一个脉冲波形信号坐标里,横轴是时间,纵轴是电压。或者横轴是频率,纵轴是电压。

感觉你似乎缺一门基础课没学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版主,是的我技校生,上学那会没学这个。所以想深入学习

网友F:
楼主是不是在学PWM? 你的这个问题说明楼主的基础不好 我相信这几个问题楼主都明白 放在一起跟逆变综合起来就蒙了把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电压 有效电压  把这一点弄明白了 估计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对就是,还望你指点,谢谢。如果有好的教科书可以推荐看看,专门讲这一块的。

网友E:
既然这样,那就在实际工作中自学。首先学会使用示波器,会用波形来分析信号特性。就明白了。好吗?

网友G:
如果讲电压是否改变,要看你使用的检测设备
万用表---有
示波器---无

楼主:
版主啊示波器多则上千,少则几百,我买了也没用啊,又不搞电路板维修。这没示波器说不清楚吗?看来我要买基本教材回炉了
回复知道一点,示波器也可以测电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示波器也可以测电压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我不是提倡你自己买示波器,而是说,自学,可以通过仪器的监控明白一些原理。叫理论与实践对号入座。就像学校里学了自动化与驱动的专业课程以后,还要去实验室做实验,来帮助对理论只知识的理解。什么都没,只看书,不动手,上升不到理性认识的。仅此。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谢谢。理论加实践相结合。我倒是看中了某宝的袖珍形示波器价格也不贵,一般的维修也可以。考虑入手试试,谢谢你。

网友G:
引用 楼主:
示波器也可以测电压啊。
当然可以啦,波形,频率等都可以,搞电子电路(不限)的都用,尤其在遇到疑难问题时,上示波器一看波形指标问题就找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谢谢,版主说的对只看书没有实践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