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现在用的台达伺服电机,驱动器和电机型号分别为:ASD-A2-0421L,ECMA-CA0604SS。之前控制电机是直接用串口线连接伺服驱动器的CN3通讯口和PC上位机的串口。指令协议是MODBUS的RTU模式,因为RTU模式每次指令发完都要有一定延时(50ms左右),所以控制的实时性一直是一个问题。现在想用PLC来做伺服驱动器的上位机,再用PC来控制PLC来达到控制驱动器的目的。
   然后我在网上大概了解了一下,好像各家PLC的通信协议好像还都不太一样。项目要求上位机能实时读到伺服电机现在所处的位置,并且当伺服电机堵转(扭矩过大)导致驱动器即将报警时,读到这个状态并且主动发指令让电机停下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想请问各位大佬,现有的主流PLC通信协议能满足我这个需求吗?如果有,能否推荐一款适用于我这个电机型号的PLC?多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没用过伺服,但plc都有专门的运动控制方向,应该是没有问问的吧
可以试试呀,点数小的plc也没有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