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5U的PLC,通过它自带的485接线端口与威仑触摸屏连接,他的串口参数该怎么设置呢,我一直设置都连接不上,接线确定没有问题了

网友A:
9600 7 1偶校验。rs485-4试试

网友B:
9600 7 n 1 485-4w。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600 7 n 1 485-4w。可以的
不行啊还是通讯不上,PLC参数还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9600 7 1偶校验。rs485-4试试
不行啊一样通讯不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PLC端设对了没。。设置都一样的话就要考虑线的问题了。。具体可以从威纶通官网上下载一个屏幕和各品牌PLC连接线的说明书,里面有详细对应各品牌PLC各种通讯所用到的接口和接法图。。当然以上的前提是你PLC和屏两端都设置无误的情况下才去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旧设备,一直用着的,PLC端是选modbus rtu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9600 7 n 1 485-4w。可以的
不行啊还是通讯不上,PLC参数还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9600 7 n 1 485-4w。可以的
shoua
手册它的数据长度是8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就改,这两年屏幕都是网线连的,以前的参数个别记得不是太清楚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改,这两年屏幕都是网线连的,以前的参数个别记得不是太清楚了。抱歉。
我下午再试试,感觉都试变了都不行,明明就是这样啊

网友A:
5U正常是网口的吧。加的模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自带网口和485口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按这个 设置,如果连接不上那就是接线的问题了

网友D:
是选MC协议,485 4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这个 设置,如果连接不上那就是接线的问题了
自带的485口为什么是MC协议?

楼主:
现在用的是MC协议就可以通信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