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

楼主(2017-05-15):
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微分指令在梯形图中起什么作用?怎么使用

网友A:
是指上升沿指令或边沿指令吗?

楼主:
是!但我不知道在梯形图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B:
这个基础的东西还是先看看编程手册或者是软件中指令帮助吧。

网友C:
接通的时候只运行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A:
有时候,比如长期接通的信号可能引起非预期结果、或者只需要一瞬间的信号就可达到目的时,可以用它。

网友D:
这个有些人理解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E:
给你举个例子
楼上楼下共用一盏楼梯灯,使用最普通的照明开关,每个开关又都可以控制灯的开闭,这时你就要用到上(下)微分指令了

网友F:
主要是防按钮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