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首先是modbus通讯编程问题,我参照了下手册按自己的理解编了一段程序,我想问下这能实现不间断的从触摸屏读取I0.0到I1.1(10位)的数据并将Q0.0到Q1.1(10位)的数据写入到触摸屏中么?这种写法对不对。
然后关于触摸屏的从站地址,我就只用plc和触摸屏通讯,那从站地址是否就为1呢?
还有就是寄存器地址问题,如I0.0所对应的1OOO1,在触摸屏的modbus协议中需要转换为16进制,是直接将1OOO1转成16进制么?因为触摸屏中键值只能设定为0x开头的。
希望大大解答!

网友A:
plc是从站。你的程序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站和从站是怎么确定的?如果是作为从站是使用MBUS_INIT和SLAVE来写么?

网友A:
主站是plc读取别人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程序这样写是否就能和触摸屏通讯了呢?通讯失败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他们客服问过了他们的触摸屏是可以作主站也可以作从站的,那plc不是也可以做主站么

网友B:
PLC从站;触摸屏主站;

网友C:
这个不绝对
触摸屏可以做从站的,比如他要显示啥我PLC通过modbus协议发给他,这样的话完全可以吧屏和485仪表挂到一起。
这个如果仅仅只是PLC和触摸屏没有其他设备的话,直接让触摸屏做主站,PLC做为从站。不用modbus会更好做,直接插上通讯线,对应好地址就OK。
主站就是老板,从站就是员工。对于modbus来说是单主站协议,所以老板只能有一个,员工可以有很多。在数据读取方面,从站要听主站的话,主站要啥,从站就给啥,不要就乖乖的干活。主站和从站只是相对而言的,就像你的上司又是别人的下属,但是你的上司确实是你的主站,只是他又是老板的从站,要找准一个参照物,看看谁是他的主,谁是他的从,这个类似于SQL里的ER图,是不好理解,但是理通了就很难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是modbus通讯编程问题,我参照了下手册按自己的理解编了一段程序,我想问下这能实现不间断的从触摸屏读取I0.0到I1.1(10位)的数据并将Q0.0到Q1.1(10位)的数据写入到触摸屏中么?这种写法对不对。
然后关于触摸屏的从站地址,我就只用plc和触摸屏通讯,那从站地址是否就为1呢?
还有就是寄存器地址问题,如I0.0所对应的1OOO1,在触摸屏的modbus协议中需要转换为16进制,是直接将1OOO1转成16进制么?因为触摸屏中键值只能设定为0x开头的。
希望大大解答!
你先确定好要实现什么?谁做主站?谁做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