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启动问题

楼主(2017-05-15):
请教各位老师,一台ABBacs510变频器(18.5KW),拖动一15KW潜水泵(200QJ40-78)恒压供水,井深60米,水泵在55米,一直使用正常。最近更换同一生产厂家、同型号潜水泵(原泵泵头磨损严重),启动过程中变频器显示电流偏大,电流超过45A后自动降频,在33.8A稳定,频率显示在25HZ左右,不能供水,但水泵工频直启工作正常,电流30A左右,三相平衡。变频器曾设置转矩提升,无效。请老师们赐教,谢谢。

网友A:
频率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低是因为电流过大,变频器自动降频保护。我就想知道为什么电流大。

网友B:
看看你变频器输出电流多大?潜水泵一般是重载负载。应该是加速中过电流变频器自动保护降低频率。

网友C:
有功率更大的变频器接上试一下;

网友D:
水泵电流大 是根本,但是工频又正常,排除水泵的问题,楼上可以把加速时间设置大一点,或是把变频器参数 电机功率和电流设置大一些,看看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E:
是不是更换了泵,没有改动变频器参数,特别是电机那块的参数,可以重新做一下电机辨识

网友F:
同一生产厂家、同型号潜水泵----如果换装过程没有动其他,说明水泵?问题
猜测压力控制回路出点问题
电流过大,变频器自动降频保护----有这功能,表示才知道
水泵直启电流是多少

网友G:
是不是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变频器输出电流多大?潜水泵一般是重载负载。应该是加速中过电流变频器自动保护降低频率。
启动过程中电流一度达到50A ,之后变频器降频保护,导致不能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功率更大的变频器接上试一下;
18.5KW变频器拖动15KW潜水泵还不够?何况这台变频器拖动前面一台泵(规格相同)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泵电流大 是根本,但是工频又正常,排除水泵的问题,楼上可以把加速时间设置大一点,或是把变频器参数 电机功率和电流设置大一些,看看情况。仅供参考。
默认设置加速时间为30s,改为5s也不行。电流设置为42A(担心出问题没敢加大太多)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更换了泵,没有改动变频器参数,特别是电机那块的参数,可以重新做一下电机辨识
更换的潜水泵和原来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一生产厂家、同型号潜水泵----如果换装过程没有动其他,说明水泵?问题
猜测压力控制回路出点问题
电流过大,变频器自动降频保护----有这功能,表示才知道
水泵直启电流是多少
直起电流瞬间45左右,马上回落至3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反转了。
首先怀疑是反转,经验证不是。

网友H:
同型号不能解释一切全部数据相同,请查看和对比泵头铭牌的数据:扬程,压力,流量等等,还有电机的铭牌参数,不过好像潜水泵只有一个铭牌,集水泵泵头和电机参数于一身。

网友F:
如果如说只是换个全同水泵,看压力检测回路。
将压力信号摘下试试

网友E:
回复 楼主:
型号相同也得做辨识 只要换了东西就得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型号相同也得做辨识 只要换了东西就得做
必须这样吗,从来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型号不能解释一切全部数据相同,请查看和对比泵头铭牌的数据:扬程,压力,流量等等,还有电机的铭牌参数,不过好像潜水泵只有一个铭牌,集水泵泵头和电机参数于一身。
水泵泵头和电动机是两个铭牌,参数都是相同的。

网友I:
过流——我建议你测量一下电机绝缘,因为你新换水泵是否电机防水电缆头做的不过关(厂家指导应在50兆欧以上)。水泵反转也上水,水量少比正传电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型号相同也得做辨识 只要换了东西就得做
谢谢提醒,我试试。

网友B:
你出水管路上有阀门吧,把阀门关闭一半,再启动试试。

网友J:
负载重,扭矩不足

网友K:
你换的是整体潜水泵,还是换的泵,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过流——我建议你测量一下电机绝缘,因为你新换水泵是否电机防水电缆头做的不过关(厂家指导应在50兆欧以上)。水泵反转也上水,水量少比正传电流高。
电机绝缘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出水管路上有阀门吧,把阀门关闭一半,再启动试试。
水上不到井口,此方法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换的是整体潜水泵,还是换的泵,
泵头和电机都是全新的,和旧泵是同一厂家,同一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J:
负载重,扭矩不足
谢谢老师提醒,我再咨询下厂家看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L:
进出水有阀门吗?通过调节进出水阀门,把50Hz时的电机电流调到额定值为止。试试看?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原因已找到。水泵泵头偏紧导致启动电流偏大,变频降频保护。

网友M:
回复 楼主:
比较奇怪为什么工频的时候,电流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比较奇怪为什么工频的时候,电流正常呢?
对不起,这个问题我解答不了,我也一头雾水,请版主赐教,谢谢。

网友L:
工频启动是6倍电机额定电流,启动力矩瞬间很大,也就是说,启动爆发力很强。变频器启动,基本是额定转矩启动,力量绵柔但持久。两种状态,风格各异。嘻嘻

网友N:
给变频器做个自整定学习看看

网友F:
看30楼,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O:
工频启动转矩大,能很快克服启动点的静摩擦阻力,因此工频启动受泵头偏紧影响不大。而变频启动责则符合33楼的说法。

网友P:
回复 楼主:
泵头偏紧啥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泵头偏紧啥意思啊
可理解为静摩擦力大。

网友Q:
也就是水泵的旋转自由度不够,水泵旋转有卡塞现象

网友F:
如果只是水泵启动阻击大,变频器降频启动,但启动后为什么水压还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水泵启动阻击大,变频器降频启动,但启动后为什么水压还上不去?
转速太低,水根本就到不了井口,哪来的压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水泵启动阻击大,变频器降频启动,但启动后为什么水压还上不去?
转速太低,水根本就到不了井口,哪来的压力。
为什么转速低,难道水泵的启动阻力还没有通过,再说水压低,也要有提升频率的要求呀,稳定在25左右就是个问题。

网友R:
接工频测一下电流,看看电机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