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XC3-42RT-E系列PLC在计算机监控的同时,可以与信捷HMI(TG765-MT)通讯吗?

我看CPU上有两个口,第一个口用于计算机监控,第二个与HMI通讯可以吗? 具体应该怎样设置?

本人菜鸟一枚,谢谢大侠指教。
8分悬赏,已用4分

网友A:
这就是两个通讯口的好处,要不然干嘛多搞一个,成本也是在里面。

网友B:
2个通讯口确实方便,一个链接触摸屏,一个下载程序,想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三凌fx-3U,特别麻烦,还的另外买一个485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个通讯口确实方便,一个链接触摸屏,一个下载程序,想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三凌fx-3U,特别麻烦,还的另外买一个485模块
485模块不贵,modbus模块好贵的

网友D: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E:
用编程电缆应该就可以通讯了
当然也可以用485两线通讯

网友E:
收到1分的悬赏分。谢谢了

网友F:
可以的,不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