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QB18的内容在传到QB18啥意思,什么地方经常用得到!

网友A:
是楼主发明的这种用法把 表情 还是为了延长PLC的响应时间?

网友B:
这个程序用来做什么用?

网友C:
若是传送指令本身传给本身,则其值不变(我不了解西门子的指令);
未知是在哪里看到的例子,如此用法有可能只是预留的指令等。

网友D:
这就是数据的复制和粘贴?原地踏步有意义吗?

网友E:
呵呵!楼主这是要冒个泡

网友F:
可能是为了让梯形图长度保持一致,增加美观性。或者是程序太简单只有两行,然后用这种方法显得程序值很多钱。

网友G:
引用 楼主:
QB18的内容在传到QB18啥意思,什么地方经常用得到!

其实就是消耗一点扫描周期而已。

同理可以三菱中常用的0定时时间的定时器用法。

因为没有NOP指令,所以靠这种方式消耗一点周期,常用于例如消除输入的颤抖信号或者在通讯中等待缓冲区处理结束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看别人的案例所以才发出来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