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AD10问题

楼主(2017-05-15):
着急焊接电路板,这图层怎么能看出来电容哪个脚是正的哪个是负的!

网友A:
这是什么。怎么看起来是

网友B:
只能看电容的标志,线路板就看板上的电极标志,你这个图层真不清楚谁家的标准

网友C:
大圆是不是代表正极?
看看电路图比对板子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D:
拿不准的话,与电路图对照,看标识是否一致。

网友E:
这样的图真还看不出来。

网友F:
这个图看不出什么,有没有原理图,看一下原理图。

网友G:
没法看。
只能和原理图对照,看PCB的管脚对应原理图中的管脚就知道了。

或者问制作这个模型的人。
一般建元器件库时,会把管脚的定义标在PCB库和原理图元件库中,
如果都没有标出来,那么只有建库的人自己知道管脚定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需要焊接的画肯定是要有电路图的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了!

网友H:
一般看丝印的,没有明确标注,只能看原理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