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7-05-15):
一个池子里一左一右两套搅拌机大小,型号,功率,包括电机都是一样的,柜子里是两套星三角控制第一套启动顺利没有问题,第二套星型转三角就跳闸,一个40安的是第一个的,第二个是50安的我换下来的。原来两个都是40的,时间定的是6秒转换。开始以为第二套“有问题后来排除电机,主回路,控制电路问题,剩下的要么时间设置短了,要么空开小了。问题是第一套可以顺利启动,第二套就不行了?

网友A:
你把两个开关的出线对调一下,看看哪个跳,是电机?还是开关问题?肯定迎刃而解。

网友B:
   第二套的机械部分也不要忽略。

网友C:
开关处对调测试看看
或者手动转动看看是否有卡滞问题!

网友D:
电机多大,或转换时的电流如何;3楼对换接线的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E:
简单,代换法搞定,把1号电机的接线拆除了,装到2号控制箱上不就知道是线路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咯?

网友F:
机械卡滞造成的吧

网友G:
线路对调值得一试。

楼主:
在说下负载是新没备,15千瓦的电机,用手可以盘动,对调法我也试过,换线换到第一套还是会跳,机械,电器都排除过,就换了大点的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H:
测下2套设备的电流。

网友I:
机械部份负载情况;也有可能你的空开有问题

网友J:
回复 楼主:
那就是第二台电机六个头子错掉了,重新测吧

网友K:
我也同意5楼的说法,对调电机。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也同意5楼的说法,对调电机。
这是排除法,能判断是电机问题,还是空开问题

网友M:
将跳闸的这台电机拆掉,试验下星三角形空载是否跳闸,如拆掉空载试验不跳闸,就要检查电机三相电阻、对地电阻是否正常..

楼主:
空载不会跳,电机也单独试过没问题

网友H:
重载启动?

网友N:
两个同时运行跳闸是电压降太多了啊

网友O:
时间继电器使用的是动合点还是动开点?

网友P:
引用 楼主:
在说下负载是新没备,15千瓦的电机,用手可以盘动,对调法我也试过,换线换到第一套还是会跳,机械,电器都排除过,就换了大点的空开就可以了,

如果你将两台电机对调,第二台电机仍致使第一台电机控制电路断路器跳闸,那肯定是第二台电机(或者负载)有问题,你加大断路器额定电流,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说不定什么时候电机烧了你都不知道什么回事呢。

网友Q:
人的左右手脚还不一样大,你以为铭牌一样参数就一样?
我见过有人买了台新搅拌机用了不到半小时电机就烧了,拆开一看4千瓦的标准电机线是铝的,轴承一端是306的一端是206的。

楼主:
老兔子,问题是新电机测电机的各项也已常的,现在运行也正常的,

网友R:
既然第二台电机倒到第一电机电路上还跳(在柜子出线倒的吧),试试在电机处倒线看看,问题不就清楚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老兔子,问题是新电机测电机的各项也已常的,现在运行也正常的,
别光盯着电机,都正常,怎么解释跳闸问题?

网友S:
这些线头压的,有没有可能有一根松动了把电机脱开,试下到电机的电都到了吗?

网友T:
把电机调换一下,如果空开不跳了那就是电机有问题啊,如果空开还跳,再把空开调一下,基本就可以看出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
现在也没想到问题在那,换个空开后都运行好几天了

网友U:
15KW的电机两台全都延时6S表情 你多大的变压器容量表情表情 你去把两台电机全都整成12 13S延时试试 如果楼上大神的方法不灵的话你试试

网友P:
引用 楼主:

老兔子,问题是新电机测电机的各项也已常的,现在运行也正常的,

你换了一只大的断路器,怎么不能“正常”运行呢?

如果“新电机测电机的各项也已常的”,那为什么将其调换到第一台电机的控制电路又会引起跳闸呢?

因为你自己说过,两台电机型号一样,控制电路也一样的啊!

楼主:
问题是排除机械,电路故障,第二套己运行好几天了,也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