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5):
我准备做一个可以停车的装置,履带带动两边的载车板上下移动。

如图所示,要实现如下功能:
1、履带可以顺时针、逆时针地带动载物板转动
2、两边载物板加不同载荷时,依然能够保持匀速转动。(具有功率补偿功能) (一辆车大概1.5吨)
请问是否有某种电机,或者控制装置可以实现上述功能? 最好是两个板子同时停车时,能够利用重力,从而减少电能损耗。急急急!
谢谢各位啦!万分感谢!

P.S
图片在2楼

楼主:
这是图片,再次感谢!

网友A:
你这两边的负载重量随时变化,不可能相等的,对吧。那就不能参照升降电梯的平衡配重结构了。要保持运行速度永远可控,只能使用扭矩和功率足够的电机进行拖动,也就是大马拉小车。必须考虑极端的情况,也就是只有一边有负载的情况,电机依然可以轻松提起重物。

网友B:
电机功率足够就可以,或者变频器带反馈控制。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答。@cfg168 @卢学斌   那请问如图这种情况下,电机还要设置为逆时针转动吗?会不会使下落速度太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答。@cfg168 @卢学斌   那请问如图这种情况下,电机还要设置为逆时针转动吗?会不会使下落速度太快了?
用,电机必须通电进行下降转动,下降的速度必须要控制,常用减速器+抱闸刹车机构来解决。至于担心会飞速下降导致不可以控制的问题,可以从传动部件的电气驱动系统中,应用特殊功能的驱动部件来解决难题。比如采用携带有矢量驱动功能的变频调速器来进行驱动电机。

网友C:
可以考虑同步电机

网友D:
你的问题和我现在做的项目很像

力矩电机也许可以  或者带力矩反馈的 伺服电机(这个反馈要快 别说伺服电机力矩模数了 我们试过了根本不行)  MOOGE 的电机   这个电机程序挺难写  ,论坛大神估价都没有相关经验。表情  下个星期弄不出来 就外协给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