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威伦TK6070IH与基恩士kv700通信后,触摸屏上的按钮按时没反应,怎么回事,请老师帮忙指导

网友A:
好像没有做变量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我讲祥细点吗?师傅

网友B:
呵呵;首先确认是否通讯上;
然后看你对应的按钮定义;

网友C:
楼上的师傅说的很清楚了。通讯好了,数据对应好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D:
首先确定是否通讯成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通信指示灯SD Rd都亮的

网友D:
通讯不上,触摸屏显示的。不会看不到的
plc no response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能通信上,但是按触摸屏上的编写好的按钮,没有反应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中间继电器,不要用plc的输入点才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威伦TK6070IH与基恩士kv700通信后,触摸屏上的按钮按时没反应,怎么回事,请老师帮忙指导
把你的测试工程发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能通信上,但是按触摸屏上的编写好的按钮,没有反应
那是程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