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这个要怎样才可以调整参数的??

网友A:
旧了能用不就可以吗,要卖出去,充当新的?,可以全部拆散了,清洗清洗,装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了能用不就可以吗,要卖出去,充当新的?,可以全部拆散了,清洗清洗,装配起来
是工艺需要调整,想设置参数,要怎样弄?

网友B:
用软件及通讯线调整;

网友C:
没有按键显示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及通讯线调整;
什么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也没有排线接口,只有图上的接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及通讯线调整;
什么软件??
这种老旧的伺服,参数设定用的软件都很难找的到了吧。

网友E:
没有面板,只能用软件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