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如题:
公司有一套设备,PLC控制系统加触摸屏,领导想做一块LED屏显示,显示一些生产信息,生产速度,加工产品、数量等,请问有大神做过此类方案吗。如何实现,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所选屏,是用阵列还是通讯
屏是点阵组合,还是数码管
也许就是简单的几组数码就可以解决,这样的话可以用晶体管输出,占用2n+1输出

网友B:
可以将触摸屏上的设置参数,PLC内部数据传送到LED看板上。这个的系统的前提是LED支持与PLC通信比如MODBUS RTU

LED屏幕编辑软件及通讯地址手册可以问厂家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指点

网友C:
点阵屏就选带通讯的,比如支持MODBUS的,数码管的就直接用PLC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