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y5.E报警

楼主(2017-05-16):
四方E300变频器上电5y5.E报警什么意思

网友A:
查看说明书,先看看故障代码的含义,根据实际情况就行分析,之后可以处理问题

网友B:
系统故障

网友C:
   我查说明书也没有找到这个故障的说明。

网友D:
CPU板没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请问怎么可以解决  和硬件没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