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不起载

楼主(2017-05-16):
伦次变频器8222空载正常,带上负载一会慢一会快,换一台变频器就好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看驱动电路电压基本上都一样的,请各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A:
故障时,测母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你频率给定是那给的?

网友C:
检查一下接口是否松动,也可能变频器内部连接件松动致使该故障的产生,测量一下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D:
检测三相电压  电流  是否正常  参数是否合理

网友E(2017-10-09):
多为电流或电压检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