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D3000变频器

楼主(2017-05-16):
那个18V稳压二极管是哪个啊 我找了半天了。。。开关管前面哪个不是吧!!

网友A:
你想问那个位置的稳压管,变频器怎么了。

楼主:
开关电源的!

网友B:
什么十八伏稳压管,什么问题,你要改造变频器吗

网友C:
3844供电端的二极管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台是2844 他在那个小板子上 我找了一圈没发现这个二极管!!

网友D:
18V的稳压管?只有驱动端有保护用的,开关电源一般用20V左右的,有的上面没有的啊

网友E:
一般是4746稳压管,7脚电源5脚地,顺着芯片启动找就可以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个2844在那个小陶瓷板上!!我顺着芯片找了一圈没发现他的稳压二极管在哪里

楼主:
已经修好了~~不过依然没有找到那个稳压二极管,只是把那个陶瓷板换了一个新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在开关管前面,小板也好修呀,无非是开关芯片坏了,要是炸话电阻也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