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S低压配电柜

楼主(2017-05-16):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怎么根据进线柜的一次系统图画出进线柜的二次图。在线等,谢谢

网友A(2017-07-25):
你这根本就没法画,基本的参数及要求都没有让人家怎么画

网友B(2017-12-17):
根据系统图画出系统原理图和接线 图

网友C:
是设计还是根据实物画(或者是制作)?
应当可以根据要求、参照通常的做法(比如图集)制图,但具体不了解。

网友D(2018-05-08):
二次叫原理图,一次是系统图 看上去 一样的 一次图,二次图有很多种 高低压双速风机  和星三角 是不是 一次基本一样呢 其实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