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两个热电偶,K偶,采集过程中,其中一个K偶经常跳变为0,而实际温度不为零,这个热电偶的特点是 0.5mm径的K偶。另一只正常为1mmK偶,是不是与小径的k偶有关。还是热电偶模块的问题,还是模块设置问题。

网友A:
设置还能错了?

网友B:
我对热电偶不熟悉;但从电气角度看,或可先判别是测量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或其他,比如导线有不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可能我只是胡乱猜测)。

楼主:
问西门子工程师了,先升级固件再测是不是热电偶有干扰。跳变为0

网友C:
热电偶问题,换了吧

楼主(2017-11-15):
你用的是不是SMART的热电偶模块?我用smart的热电偶,0.5mm的K偶经常跳变为0.不知道为啥,后来采用了第二种方案,用变送器接K偶 ,输出模拟量,用smart的模拟量输入模块0-5V读,就好了,所以感觉是smart的模块问题!升级后不知道是否能改变。

楼主:
回复 楼主:
蒙了,自问自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