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电控箱的轮子是塑料的,里面的电器元件接电控箱的线能到到接地的目的吗

请问地板的电阻测试怎么测?

网友A:
我感觉不行吧,塑料绝缘呀。

网友B:
电源进线没有地线吗?

网友C:
地线需要额外敷设的,不是电箱接触地面就行了

网友D:
接机壳、电箱不算接地的,接地要有单独的接地线。

网友E:
。。。。电源进来没地线么?

网友F:
接地不是放在地上就算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如何检测接地电阻的阻止,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大致测量出接地电阻的阻止,或者如何很快确定这个接地是可以用的的呢?

网友G:
接地就是让机壳与地线接触良好,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姆。有的系统严格是,対地线有严格的要求,线径及接法都有要求

网友H:
对啊电源线应该有地线啊

网友I:
接地是指金属处壳接地

楼主:
家里室内的接地电阻一般是多大的,能用电压表亮出火线和地线的电压   然后亮出火线和地线之间的电阻来进行确定吗

网友J:
塑料轮子肯定没法实现接地了
进线没有地线吗?

网友K:
一般是用电源进线的接地线做地线,各个元件,电控箱,箱门都与该地线单独连接,如果接不开可以加接地排。

网友L:
塑料轮的话,是无法 实现接地的,接地线还是引出到箱外吧。

网友M:
感觉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场所,目的?
电控箱应用在什么场所,是箱体做接地保护吗,引进的电源如何。
若是保护接地,保护线需连接到合格的接地体上,并与供电系统的接地型式相符。

网友N:
引用 楼主:
家里室内的接地电阻一般是多大的,能用电压表亮出火线和地线的电压   然后亮出火线和地线之间的电阻来进行确定吗
楼主真是个奇人,请问火线与地线之间的电阻如何测量?

网友O:
要单独拉一根地线进去接好效果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