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旧利废,节省开支。

楼主(2017-05-16):
一台润滑泵使用过程中无压力,电机正常,怀疑泵头故障。原来都是直接换新的,但是今天由于无备件,领导说能修就修一下,因为生产比较急。
打开发现油道密封坏了,将以前的旧泵密封拆下换上,就好了,为了防止密封过早损坏,将溢流阀压力调低至90bar
r

网友A:
又是一个水帖。维修这是家常便饭。

网友B:
开了头,以后也别想换了

网友C:
泵还可以,有次鼓风机轴承坏了,没备件,同志们也是自己修了下,结果上去几小时就不行了

网友D:
我们一般都是先修,实在不好修了再换。

网友E:
这种维修是家常便饭的是。

网友F:
动手即好,比较顺利;根据情况做适当调整以延长使用寿命,为可取之处。

网友G:
LZ什么都修,跟我们一样

网友H:
楼主这是万能啊,钳工、焊工、电工...

网友I:
多是先修啊 再换啊

网友J:
我们也用这种齿轮泵!齿轮磨损导致的压力打不上去 可以修不?

网友K:
90bar这个压力不小啊!
什么设备润滑要这么大的压力?

网友L:
支持一下,但后期领导不会让你收手的

网友M:
这样的泵技术含量不高,锅炉喷枪的燃油加压泵能修好才算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也用这种齿轮泵!齿轮磨损导致的压力打不上去 可以修不?
估计没法修。
我发现这个泵只要长期运转,油道密封就会高温变形,造成内泄。不知道为何,难道是选型的错误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也用这种齿轮泵!齿轮磨损导致的压力打不上去 可以修不?
估计没法修。
我发现这个泵只要长期运转,油道密封就会高温变形,造成内泄。不知道为何,难道是选型的错误

应该 是密封圈的质量差呀

网友O:
密封圈经常换的

网友P:
小问题都是可以厂内解决的,还要整个都换了,楼主你们公司真有钱。

网友Q:
都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