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对地板进行电阻检测,应该如何检测

网友A:
有专用的防静电地板检测仪器的
重点检测表面接触电阻值和地板下面的接地铜箔电阻值

网友B:
有专用的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检测接地电阻的方法一样吗?   大致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谢谢!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具体的情况。
曾有人问起,防静电橡胶板,现场如何定量判断其性能好坏、或者如何测量其阻值,我说应当有专门的仪器和方法,却不知其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