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以太网

楼主(2017-05-16):
各位老师:
   是不是PLC上的以太网都是一样的呀,都能相互间进行通讯的吗

网友A:
相同品牌的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B:
西门子和三菱欧姆龙都不一样噢,如果都支持modbus tcp编程序就可以通讯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
   是不是PLC上的以太网都是一样的呀,都能相互间进行通讯的吗
硬件的接线方案都是一样的,使用水晶头压接8芯网线,就像家用电脑上网的网线和水晶头一样。但是最核心的数据传输方案(数据的通讯格式),是不一样的,各家有各家不同的家法进行规定,数据是怎么编排顺序,谁是带头大哥,谁是手下小弟等等。

各家不同相同的目的,就是为了排挤其他厂家竞争对手的产品,霸占自己的控制系统份额。

网友D:
都一样那就没钱赚咯

网友E:
网线都一样,哪怕中间转光纤也一样。。。但是不管普通双绞网线也好光线也罢,都是提供的道路。。中间走的协议各家公司的总线协议基本都不一样,DeviceNET、ethercat、profinet、CCLinkIE等等。。当然如果都支持标准TCP/IP或者MODBUS TCP的话你就可以让他们互相通车。

网友F:
通过Modbus TCP或者通过OPC是可以通信的

网友F:
网口只是说支持TCP/IP,协议要重新定义双方都支持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