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基本每个星期左右都会出现一次跳跃, 譬如在今天 不到2分钟的时间内,液位显示自动从2.3上升2.6,导致水泵自动启动,实际水位却并没有变化,时间长了我就担心连续运转水位下降后泵干转损坏,没办法只有再接入一个低位浮球进行保护了。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液位显示这种变化呢?

楼主:
根传感器的哪些安装环境因素有直接关系呢? 上面说错了,应该是不定期的。 然后过段时间突然自己又好了

楼主:
2.3,2.4,2.5这样的慢慢上升   0.0

网友A:
可能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B:
这种无规律的变化多数是干扰问题!

网友C:
把信号线单端接地或是两端接地试一试。

网友D:
偶然性故障,干扰或信号传输有不有问题(例如接触不良,先考虑简单的因素)。

网友E:
不定期出现首先排查一下附近有没有变频器,跳变时间和变频器启停时间有没有重合,没有重合可以排除。
还有就是水位的波动,是不是有间歇性进水或者某个泵的底阀不好,涌进来水如果比较急,造成水位十几二十厘米的波动也有可能,尤其是用超声波液位计的话,如果是投入式压力传感器做水位监测,这条建议请忽略。
液位计安装位置也要看看,是不是离池壁啥的有点近。

网友F:
引用 楼主:
2.3,2.4,2.5这样的慢慢上升   0.0
水位变化?
传感器质量?
把它安装到其他地方,检测固定墙体或地面观察。
干扰可能性比较小~规律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再试试单端接地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实际水位一直都没变化,是在水池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离墙壁约0.8m,但这样也不会出现不定期的变化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人为去动会变化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人为去动会变化的
人为去动当然会变化啦,看你2楼回复,很有规律(这也是不认为干扰的理由),要想确定是不是超声波的问题,将其固定,检测一个固定物体,人及可能影响的运动物全挪走,观察有没有变化,排除传感器质变的可能。

网友G:
可能原因;
1:可能是真的有水位发生变化,(但是据您说的情况应该不是)
2:产品有质量问题。
您可联系我:沈工,13267071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