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通电后err. 按任何键都没反应,求大神们指点迷津

楼主:
上图
。求帮忙啊

网友A:
主板坏了

网友B:
主板与操作面板间的接插件不好也会显示错误。

网友C:
这机子好脏啊!

楼主:
换了主板操作面板还是不行呢

网友D:
你们公司对这个A700做了什么。。。这么脏。

网友E:
先进行一下清洁,再看看。

楼主:
好多三菱变频器接起来都是err.心好痛啊

网友F:
有可能是PU与变频器连接的连接器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