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问题:设备进气有一个电磁阀,拍急停或者设备故障的时候,这个电磁阀关闭并且排出设备内的压缩空气,起到安全和保护的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天冷的时候气压不够,我们领导让加一个储气罐到这个电磁阀后面.(这个问题我之前不知道,另一个钳工给加的.)
今天我换一块触摸屏的时候,改程序发现排气半天也排不完,还以为是阀坏了.........

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不安全吧.

那么问题来了,1,不想得罪领导.2,我能怎么办,即排除不安全,又不得罪领导?

网友A:
想多了,实话实说,出了问题又不是你担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实话实说,出了问题又不是你担责

好吧,事实如此,但是呢,发现问题解决当然最好

网友B:
把储气罐接到电磁阀前端比较合理。

网友C:
你的气控系统有缺陷,理应有一个2位3通总气阀,一旦停电或者紧急停止,将立即切断气源,并排放设备的余气。

此外,领导让加一个储气罐安装位置不对,应该在2位3通总气阀之前,也就是说先通过储气罐,然后再通过总气阀,最后通过设备。这样一来,即使排放余气时,也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总气阀已经将储气罐与设备隔离。

网友D:
储气罐上再加一个电磁阀,当你这个排气电磁阀动作时,新加的电磁阀关闭

网友E:
装个维修阀门

网友F:
天冷气压不够?什么问题?
电磁阀后面加装储气罐回收空气干吗用?
二次利用?

网友G:
加个安全阀,就是电动的不起作用安全阀也能起到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气控系统有缺陷,理应有一个2位3通总气阀,一旦停电或者紧急停止,将立即切断气源,并排放设备的余气。

此外,领导让加一个储气罐安装位置不对,应该在2位3通总气阀之前,也就是说先通过储气罐,然后再通过总气阀,最后通过设备。这样一来,即使排放余气时,也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总气阀已经将储气罐与设备隔离。

设备自带的都是 设备启动,进气阀打开,拍急停或者设备故障的时候,断气,并且排气,应该在2S内,气路没有压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冷气压不够?什么问题?
电磁阀后面加装储气罐回收空气干吗用?
二次利用?

管路太长,末端,冬天压力低些。
今天下午开会我提了下,领导说,设备有低压检测(在进气阀后面),太低就报警了,所有加在安全阀后面。

目前我让夜班的兄弟先改回去,有问题我在想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个安全阀,就是电动的不起作用安全阀也能起到保护

是啊,这个安全阀意义感觉挺大的,气动设备没气了,随便电怎么处理也不怕伤人.

网友H:
4楼朋友说的有道理,在储气罐与设备之间加电控阀,急停时切断储气罐回路,打开设备内余气,就达到了你的控制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4楼朋友说的有道理,在储气罐与设备之间加电控阀,急停时切断储气罐回路,打开设备内余气,就达到了你的控制目的!

现在设备都不是这样设计的吗?

反正我见到的设备都是这样设计的。拍急停,或者设备有故障,直接断气,并且排除系统内的压缩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4楼朋友说的有道理,在储气罐与设备之间加电控阀,急停时切断储气罐回路,打开设备内余气,就达到了你的控制目的!

现在设备都不是这样设计的吗?

反正我见到的设备都是这样设计的。拍急停,或者设备有故障,直接断气,并且排除系统内的压缩气。

可你自己说排气时,因为储气罐内有余气,导致设备半天也排不完,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将储气罐通过阀门,与设备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4楼朋友说的有道理,在储气罐与设备之间加电控阀,急停时切断储气罐回路,打开设备内余气,就达到了你的控制目的!

现在设备都不是这样设计的吗?

反正我见到的设备都是这样设计的。拍急停,或者设备有故障,直接断气,并且排除系统内的压缩气。

可你自己说排气时,因为储气罐内有余气,导致设备半天也排不完,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将储气罐通过阀门,与设备隔离。

好吧,可能我表述不清楚,原始状态 进气阀过来就是阀岛,后来被我们自己人中间加了一个大气罐。

网友C:
原始状态 进气阀过来就是阀岛,后来被我们自己人中间加了一个大气罐。

把这个大气罐移到进气阀(可电控的)之前,不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始状态 进气阀过来就是阀岛,后来被我们自己人中间加了一个大气罐。

把这个大气罐移到进气阀(可电控的)之前,不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今天开会交流了下,改到之前压力不稳定,所以才移到中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储气罐上再加一个电磁阀,当你这个排气电磁阀动作时,新加的电磁阀关闭

那就什么也不管,按楼上所说,再加一电磁阀,紧急停止需要排气时,同时关闭新增的电磁阀。

网友I:
把问题提出来,与机械等相关人员一起考虑一个稳妥的方案;暂时的情况,则需让操作人员等了解到,以保证安全。
觉得储气罐后再加一个电磁阀的方法可参考。

网友J:
在这个电磁阀后面,储气罐前面,加装一个止回阀,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是储气罐的压缩空气往回倒送。
不想打领导和钳工的脸就从电气角度想办法,按照上面朋友说的装两位三通电磁阀,停机时切换到旁路。

网友K:
换屏前有你说的问题吗?
换屏为什么要改程序?
如果换屏前有这个问题,提出来解决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改程序是因为不好用呗,设备刚来肯定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改程序是因为不好用呗,设备刚来肯定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问你换屏前有这问题吗,你却回复设备刚买来没有这个问题
哈哈 领导要是不局气,就说是你整的,憋屈去吧

解决办法,楼上看到几个很好的建议,似乎你都没接受。

网友C:
其实,气路系统图与梯形图的分析方法很相似,也有与、或、非,通常比较正规的厂商都提供气路图,懂PLC的人,只要经过简单的学习,分析起来甚至比梯形图还要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K:
哈哈,不至于,目前气罐加进气口哪里去了。暂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