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我用EB8000编写了一个打印曲线条的程序,但是现在程序没有办法在电脑上运行,我因为有大量的数据都在电脑上,所以希望有大神帮我解决一下我的问题!!!让我编写的程序直接就可以在电脑上运行,不用通过触控屏。

楼主:
求大神帮忙,在线等,急用啊

网友A:
点击离线运行按钮

网友B:
可以离线模拟

网友C:
可以用触摸屏的内部地址离线模拟

网友D:
可以离线模拟的,先编译好你的工程,点击工具,找到离线模拟。

网友E:
看到这堆描述让我想起原来刚学VS写C++的时候,到处问人家怎么打包成.EXE来运行。。都有这么一个黑历史。。兄弟,如果没PLC之类的话直接离线模拟就好,有PLC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电脑当屏幕直接在线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