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有一台FANUC O-M系统的立式加工中心,机床的型号是EXCEL 810T,刀库是24把刀。刀库旋转到位以后,有个气缸带动顶杆顶住旋转轮的凹槽里。刀库的旋转位置由旋转编码器控制。
   现在有个故障,就是刀库旋转找到所要的刀具停止以后,马上就1020报警,1020报警的英文是TOOL SEARCH ROTATION OVRTIME,这个报警是啥意思呢?该怎样解决啊?
   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试着翻译了一下,这个报警说明书上应该有解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刀库的旋转看了很正常啊。到位以后顶杆也很快到位了啊。不像是超时啊。

网友B:
查一下梯形图,看什么条件没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麻烦的就是这个设备是进口的,有近15年了。没有信号说明书。我看了梯形图,有600多页。烦啊?

网友C:
可能是刀库的顶杆气缸位置检测开关故障,虽然你看到气缸很快到位,但是检测信号没有输入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顶杆是顶在刀库侧面的刀库电机减速箱与刀库盘之间的同步轮凹槽里的,没有安装顶杆到位检测开关。只是有个编码器同步检测刀库位置。

网友D:
刀具检索超时,手册应该有提示是哪里故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没有说明书啊

楼主(2017-09-06):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问题大概是哪方面的问题啊?谢谢

楼主(2017-10-28):
高手进来指导一下啊?

网友E:
气缸伸出检测信号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气缸没有安装检测开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