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昨天一台西门子伺服电机轴承坏了 更换后电机开始反转设备报驱动故障  以为方向接反了  更换后还是不行  后来叫领导那电脑过来看程序  simotion报超过速度限制  我想起论坛有前辈说过维修师傅后需要对编码器调零 就和领导说了  领导想有这可能  于是现场百度  说是编码器上有个点要和轴对上  当时由于轴换了轴承划痕比较多初步确定有两个点可能是  于是开始装编码器  装上过后还是不行  后面发现变码器外壳上还有一个点  对上也不行  没办法又百度  后面发现需要把电机轴上那个点对上电机端盖上的一个点  把编码器上那个点对上编码器外壳上一个点  在把连轴器连上  最后试机正常  这时都凌晨一点了  调了两个小时才调好  准备穿线开机  三点过才穿好喊我们去看  开机时速度升起来机器有异响调了下皮带在开机  就断线了  由于没有报警喊他们在次穿线开机  在次开机都五点了  又断线  就喊他们点动看下  一点动皮带有轻微跳动现象  我想造了减速箱轴承可能坏了 喊机修过来看  打开减速箱盖子发现有齿轮打齿了  忙一晚上有白忙活了   今天早上经理喊到外面加工一个齿轮  我心想加工一个可能不的行  由于机械上传动相当复杂  整么个主机部分就相当于一个大的变速箱  有个几米长  而且对齿轮的硬度要求相当高  晚上听他们说厂家要来搞 说我们拆了装不上 这下只又要停几天了老外的机器  也不晓得是他们在国内的售后来搞还是厂家亲自来

楼主:
我们厂都用的基本上都是西门子的产品  我发现 除了他们国家的设备外  其他的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都容易出问题  也不晓得他们国家工程师水平高些还是买给其他国家的质量差些  前段时间有台六十多过千瓦的伺服轴就断了  还有台设备经常报通讯故障  喊厂家来都没搞好  没想到过了段时间自己就好了

网友A:
西门子的没去调过,国产的伺服电机调过编码器,利用驱动器调零功能,轴会慢慢转动,和编码器对好之后停止。

网友B:
虽然又有新的问题,还是有了一次经验吧;
不同厂家的设备品质不一样,可能与装配工艺、装配手段、零部件材质、人员熟练程度等有关系。

网友C:
一个标点也没有,看得很累

网友D:
你这个还算顺利呀 我师傅之前拆keb伺服换轴承 没做标记 找零花了一个礼拜 keb的编码器是旋转变压器形式的

网友E:
我们这的编码器置零由程序内部来控制,只要碰到设定位置即可触发置零功能,编码器重新计数

网友F:
伺服编码器调零没做过只做过变频器带编码器的调零。

网友G:
调零前要做标志,不然就惨了。

网友H:
跟楼主学习了,以前还真没干过。

网友I:
还没给编码器调零过,谢谢分享。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单独换伺服电机轴承,练技术呀,我们都是直接发厂家修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们厂里除了修不好以外是不准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