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Designer软件 安装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7-05-17):
三菱GT Designer3 安装的时候 出现路径太长 将文件夹移动到100字符以下
请问 我该怎么做

网友A:
你这么没解压缩啊,先解压了再装啊。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先释放到硬盘上,再安装,另外就是这个是变频器维修论坛,下次放到PLC论坛去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我用快用解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 我把文件移到C盘,然后解压 还是会报路径太长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放到磁盘根目录下?

网友D:
5楼“GTD3软件”应当是解压后的文件夹;
之前是否安装成功过,在其他电脑上试呢?

网友B:
安装到默认目录下,不要用中文目录名,使用默认设置安装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