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楼主(2017-05-17):
施耐德    ATV61或71   怎么对驱动板单独上电

网友A:
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B:
单独给开关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  两组电压的吧!

网友B:
ATV71-37kw驱动板右侧插座,母线供电就可工作。

网友C(2017-08-14):
电源板的两个大电容是串联关系,在正、负两端通直流母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