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7):
  我公司是某发电企业单线供电用户,在发电企业安装高压计量装置(作为电费计费计量),发电企业到我公司高压计量点距离约15公里,在我公司范围内分接变压器前段也安装里一个高压计量,发电企业的高压计量比我公司的高压计量高3万度左右,约占计费电量的2%,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A:
这个有一定的计量误差在里面,还有部分的线路损耗,这个可以和发电厂联系下,让他们查下计量表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百分之二正负范围内是允许的。属于合理误差范围。

网友C:
存在表计误差和线路损耗,或可以大致匡算一下线路损耗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了,您的意思是说供电企业端的计量已经包含了线损吗,只要略高于我公司高压计量就算正常吗,另外15公里的线损在什么值范围内属正常。

网友D:
线损是同线路输送距离有关系,可根据欧姆定律来计算

网友E:
距离有一定关系
建议先申请进行计量表的校正
还有你们无功补偿情况怎么样?

网友F:
在用电单位线路端计量就已经包括线损。你这是发电单位线路端计量高于用电线路端计量3万多度啊!多长时间多出这么多电量?你看国家电网都是在用户线路端计量的,这样线损由用户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