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7):
用单片机驱动继电器,单片机引脚输出5V电压,理论上最高输出40MA电流,想直接去带继电器,但是用它的高电平去带一个继电器,还是带不动,意外的发现,当引脚在高低电平不断切换的时候继电器会动作,这种情况是不是带不动是带不动,只是差里一点点。

网友A:
建议不要直接驱动,可以加个三极管驱动。

网友B:
输出电流不够,驱动不了继电器,加三极管增大输出能力或驱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加三极管增大输出电流去驱动,别忘了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D:
维持不住.

网友E:
有个集成块用于单片机驱动接口的,好像是ULN2003,很长时间没有修板子,记不清了

网友F:
加个三极管驱动更好,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G:
很少人会直接用来驱动的,一般都加三极管或IC放大电流

网友H:
主要是要注意IO配置问题,改成推挽模式可以直接带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太懂你的意思,推挽模式能详细说一下吗,现在直接用了带2003驱动板的继电器,但我觉得就差一点点驱动能力最好是能补偿一下,手头也没有什么三极管啥的东西,感觉你这个方法还是很有价值的,希望详细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I:
一般灌入电流比流出要大,所以单片机逻辑输出低电平有效是能驱动小继电器的,但不推荐这样做。

网友J:
一般单片机开关量输出带负载典型值20mA以内。有一种电路板安装的继电器,线包的驱动电流是8mA。完全可以直驱。

我指的是加了驱动芯片的输出能力。

网友K:
+一个8550/8050 单片机节约成本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驱动继电器,单片机引脚输出5V电压,理论上最高输出40MA电流,想直接去带继电器,但是用它的高电平去带一个继电器,还是带不动,意外的发现,当引脚在高低电平不断切换的时候继电器会动作,这种情况是不是带不动是带不动,只是差里一点点。
刚开始玩单片机吗?知道什么是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吗?为什么会这样用?不拉哪来的足够电流进行驱动?连半导体发光二极管都要用电阻进行拉电流才能显示足够的亮度。

不过你没有提供具体的单片机芯片的型号,无法判断是否需要增加外部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电路,有的单片机芯片内的IO端口,内部集成了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电路,不需要外部进行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是51,是AVRM16,输出最大电流说是40MA,我带松乐继电器需要60MA驱动,所以带不动,现在买了2003模块。
往单片机里灌电流好像不太好,虽然可以驱动,但是带的是继电器,不是发光二极管,继电器通断的瞬间反向电流听说很大的。

网友M:
9012基极的电阻要实际中实验得出,太大影响继电器的电流,太小,会烧毁9012.

网友N:
没有用单片机的引脚直接带负载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是个光电隔离的东西吗,不用这么复杂的,目前用了2003,这种方法带的继电器少或者从成本方面考虑是极好的选择,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N:
如果单片机输出能力足够强为什么不可以呢,5V40MA的能力可以驱动微型继电器的,这些东西不绝对,有经验是好的,但是尝试新东西也是不错的一件事。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是个光电隔离的东西吗,不用这么复杂的,目前用了2003,这种方法带的继电器少或者从成本方面考虑是极好的选择,谢谢你的指导。
三极管基极电阻R2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是个光电隔离的东西吗,不用这么复杂的,目前用了2003,这种方法带的继电器少或者从成本方面考虑是极好的选择,谢谢你的指导。
或者就用达林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M:
R2左边的那个方框应该是个光电隔离的,谢谢指导,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目前就是这样,已经可以正常驱动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用STC单片机可以选择IO驱动方式的,

网友O:
第一张是找个4元左右的继电器,
第二张图是找个很小的贴片的继电器
第三张是STC的51单片机驱动IO电流
第四张是3.3V供电的单片机驱动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指导,我用的是上学时剩的一块AVR片子,查了下资料我就想可不可以直接驱动,然后结果是不可以,现在用了2003.

网友P(2017-11-04):
2003或595什么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