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7):
厂里的无功补偿穿线穿在了分线上,导致无功补偿不准确,现在重新穿回了主线上了,穿线是从P1进吗?无功补偿仪写着要是显示超前,对调互感器出线S1 S2就可以了,那就是穿线没有要求吧!

网友A:
没注意过这点;若无特别的情况,还是按常规的方法吧(当然,讨论和进行原理 理解是可以的)。
而对换S1、S2的说明,有可能是指楼主所说的情况;或者,也有可能是对接线错误的处理。

网友B:
如果超前说明S1和S2接错了,如果再把P1换过来那不是又弄错了。所以说只换S1和S2就行了。

网友C:
穿线没干系
接线有关系!

网友D:
不是补偿到主回路么

网友E:
这个会影响精度吧,s1.s2是极性互换。最好还是p1进,下面出,s1正极,s2负极。

网友F:
s1
s2倒一下,就好了。

网友G:
补偿柜对信号的取样是有要求的。控制器如果工作电源是单相,那电压是那相,电流信号也要取那相。如果是三相,电流信号同样要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