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7):
昨天同事出去维修拉回来了一台小机器,(我们自己生产的)原因是步进电机驱动器打开脱机开关驱动器报警,我们这台机器的控制很简单,一台数控系统输出脉冲信号控制2台步进驱动器x y轴行走,有关联的原件就是数控系统,一个钮子开关,2台步进驱动器。
首先送电看一下什么故障,(钮子开关没有开到脱机位置)系统可以控制2台步进电机任意行走一点问题没有,钮子开关办到脱机位置驱动器报警(报警指示灯显示三短一长,查说明书是电机接触不良)说明书上的这个原因可以直接忽略,因为不脱机的情况点击运行正常,脱机驱动器才报的警,(同事说怀疑数控系统,驱动器有问题都代换了故障依旧)既然数控系统,驱动器没问题,那就真的有点奇怪了,实验机器的所有功能都正常,故障点没有找到,断电重启来回搬动钮子开关实验驱,只要是一般到脱机位置驱动器报警,这是怎么回事呢,到点下班了明天就续修,不信自己做的东西找不到故障。
今天上班就给机器送上电搬动妞子开关驱动器就然没报警,连续搬动几次也没问题,难道是哪里接触不良,断电检查电路没问题,在重新送电连续搬动纽子开关刚开始正常,连续板了十几下驱动器报警,难道是供电问题,本机是有一个200w的直流24v开关电源供电,但是不办纽子开关时电机连续运转正常,不管了先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电压+24伏有波动在21-24之间跳动,坏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了,更换一个新的实验正常连续波动纽子开关也没问题了。
问题来了为什么驱动器是24伏供电不是脱机状态可以正常运转,反而在不运行的状态一脱机就报警呢,做了这么多年的这种机器头一回碰到这种问题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第一张是机器的内部图,,第二张是机器的成品图

网友A:
火焰切割机啊,这可能是驱动器里边设置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器用了4年了最近出的问题,带换了驱动器故障依旧

网友B:
脱机开关打开前或打开后,开关电源电压的情况呢,是不是前后负载有变化;
或者可根据相关电路、或者故障时电路的具体情况分析。

网友C:
这是一台切割机啊!
有些问题就是看着莫名其妙的!

网友D:
既然换开关电源解决问题,那就从开关电源分析判断
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电压+24伏有波动在21-24之间跳动,用示波器看可能低于设定值,触发了报警。

网友E:
也有可能是报警设置机制的问题,在欠压下依然可以联机运行,强制复位告警,但脱机情况不强制复位,因此报警。可以测下电源在联机和脱机情况下电源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