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这安全继电器

楼主(2017-05-17):
请教这s11 s12 s12 s22 s33 s34 Y1 Y2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A:
Piiz安全继电器有几十种,每一种的定义都不同,看不到你的型号,就算看到,也没人能记那么多的含义,自己查型号,根据型号再查具体的图纸资料。

网友B:
若是如1楼所说,则需查阅对应的手册等。
如果有设备说明书、电路图,可以看看有无相关的介绍;主要关于安全操作的部分,以及连线的走向。

网友C:
可以去下面网址下载说明书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2099

网友A:
以下是BD5987型安全继电器,图中有相关的连接方式,型号不同,其定义也不同,仅希望给你一点启示:

网友D:
一般s是检测通道 y是复位通道

网友E:
皮尔兹的
高档货!
到底是皮尔磁还是皮尔兹?

网友F:
老外的控制系统用的多。名牌产品网上有介绍

网友G:
听说急停,安全门都接在这个安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