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7):
变频器上电报4210过温,温控电阻没有问题,量了下电路,发现信号是往信号板去的,于是更换了信号板,仍是报该故障,只能去查温控信号具体走向,然后发现该信号经过一个经过ADC10664芯片,网上只有英文资料,学识浅薄,没有看懂,

其中IN0是5V,IN1是2.8V,IN2是2.2V,IN3是温控信号输入,请问他是如何输出的?

网友A:
模拟量转数字量,数字量是不好看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有变化的从2.3V变成1.9V,但是有好几个脚都有变化的,所以看不懂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用示波器看,而且这个有四路,还要对应选择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哪四路,我发现有变化的输出都到这块板CPU上去了

网友C:
变频器报过温,是真过温?如果不是真的过温,再查传感器信号电路呀。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不看引脚从VIN0--3就是可以四路输入

网友D:
空载或低载运行,如果还报错。排除过载造成过温。  报错后能否复位。检查下工作环境,温度是否比平时高,可以试着加个风机风扇来对着吹,保证变频器内部安装和通风量要合理,如果还报。 说明是误报,也许是里面的温度传感器出故障,或CPU处理有问题。

网友E:
请问你这机器多少KW的?

网友F:
   这是4通道10bit高速ADC转换芯片,并行数据总线。
   CS-S1的5根线是单片机控制接口,DB0-DB9是数据总线。单片机对AIN0-Ain3的四路模拟量进行信号采集。对于维修你也不用研究里面到底怎么回事,检修只到模拟口为止,如果控制总线或者数据总线错误,那单片机工作肯定就不正常了。
   一般情况像这样的电压值,最可能的应用是
   AIN0,5V,是板上的精密电压源输入,是为了提高精度,作为基准电压来进行内部计算,避免电源波动等因素引起的ADC误差。
   AIN1-AIN3,这三路是电路上三路不同的物理量,需要进行AD转换来读取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