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7):
台达plc编程软件里的  正缘触发开关和上升源触发  的区别是什么?   感谢大神帮忙!

网友A:
正缘触发开关
有没有打错字?

我知道上升沿和下降沿

楼主:
没有   是F3正缘触发开关   F4负缘解发开关  还有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没触发

网友B:
怎么我的编程软件里只有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C:
什么样的指令(或符号),哪一种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