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7):
现场一个液位计,走modbus协议,通过无线gprs,数据要上传到PlC系统,请问Plc系统端要有什么配置?plc是如何读取液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场一个液位计,走modbus协议,通过无线gprs,数据要上传到PlC系统,请问Plc系统端要有什么配置?plc是如何读取液位的?
请询问你的GPRS传输设备的研制商,获得数据传输和接收的整套完整数据采集控制部件,这一般都是整套解决方案向客户供应的。

网友B:
PLC做主,通过串口发送查询命令,然后gprs输出.
液位侧gprs接收到,出串口,到液位计,液位计返回数据.
你没说PLC是什么,所以没法给配置.
至于modbus,就跟普通串口用硬线通讯一样.可能的问题就是gprs会耽误一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