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问d8018为什么要用3次谢谢

楼主(2017-05-17):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原来D8018>=三个不同数值,可后来在调试时,觉得一个就行了,原来的程序也就懒得再改了。

网友B:
又是时间控制的

网友C:
2楼一看就知道是时间控制的,这个倒没注意过;大概是因为,这样的小把戏容易学吧。
顶楼图中,D8018用了3次,而逻辑上只相当于一次。

网友D:
d8018不知是星期还是年份,忘了。

网友E:
这应该到时付款控制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d8018不知是星期还是年份,忘了。
是公历年份

网友G:
增加步数,可以删除的

网友H:
应该开始设置的不一样,后来调试时设成一样了,可以删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