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8):
变频器GND能不能连接两个不同时运行的设备,变频器用电位器控制转速,在想用PID控制能不能两个线接到一个GND接口上

网友A:
最好单独接地

网友B:
控制系统的多电源共地,本身没问题。就是要求所有的相关单元外壳等电位。否则容易互相串扰噪声,甚至容易坏接口。做好了等电位的防护,以及噪声抑制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只要两个设备的接地都做好了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