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8):
上银DD马达在手动正转很多圈之后,回原点之后再自动运行,DD马达会反转几圈然后停止,关键是自动和手动程序里面都没有写DD马达反转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你要说清楚是什么PLC啊,最好截几张程序图发上来,不然一堆人讨论半天也是瞎猜。

网友B:
观察下反转时,PLC对应的方向信号有没有输出。

网友C:
一直有这现象,还是后来才有的;是回到原点后,从手动转到自动,即有反转动作吧。
则如楼上所说,先判断是不是控制上的原因;然后,看看有不有其他影响因素。

网友D:
DD马达不是可以用自己的手编 写程序进去运行的吗?  PLC脉冲控制估计没有他们自带的准吧?DD马达多半是用在等分度转盘上的多。你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自动调谐 或者手动调谐没弄好。

网友E:
马达信号线是否正确没接错。

网友F:
先把说明书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