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8):
哪位大神能给说一下欧姆龙,上升沿微分,怎么在梯形图中使用,求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能给说一下欧姆龙,上升沿微分,怎么在梯形图中使用,求图

早期机种,不支持触点的上升沿检测,因此需要DIFU指令,当然,后期机种支持DIFU,因此这种方式也可使用在欧姆龙所有的通用PLC机型上。

从CP1H开始的新机种,支持触点的边沿检测指令,因此不需要使用DIFU指令了。

如果你公司同时有早期机型和后续机型,建议你采用DIFU的方式,这样可以确保公司编程风格的一致性,否则,对于后期机型,建议你采用第二种方式,比较直观。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哪种方式,系统均会占用一个字节的存储空间用于保存逻辑结果,只不过DIFU指令明确了让用户选择,而触点检测则是系统自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