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8):
现在想实现一个功能:三极管放大电路可以放大任意输入信号,频率范围是100KHz以内,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OPA512运放的最大输出电流可达15A。

网友B:
电流是多少呢?没有?是开关信号输出?还是模拟量输出?也就是说,脉冲信号?还是正弦波形?

网友C:
不讲输入和输出的要求没办法提供啊,任意一个共射电路都可以

网友D:
可以作为考试题目了,不过博士也考不过的!

网友B:
是呀,任何.一个装置,总要有指标的,泛泛的说等于没说。

楼主(2018-12-24):
通过apex系列芯片搭建硬件电路实现驱动超声换能器
1、预计设计指标:
1)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2)输出正弦信号电压频率10K-100KHz:40KHz
3)输出电压0-200V
4)输出电压分辨率10mV
5)最大输出驱动电流不低于150mA

2、在网上寻找40KHz的超声换能器电容为3800pf

3、选取高压运放的关键参数:
       Umax/V        Imax/mA      压摆率SR/V/us 失调电压/mV
最优(期望值) 200        191(477.5) 50.3(125.6) 1
PA85/PA85A 500/±225 200           1000        0.5(标准)/2(最大)
PA96        300        1500           250           1/5

1)Imax=2*π*fmax*C*Umax=2*π*100K*3800*10-12*200=477.5mA (但实际使用的频率最大为40KHz,故I=2*π*40K*3800*10-12*200=191mA
2)SR=2*π*fmax*Umax=2*π*100K*200=125.6V/us(但实际使用的频率最大为40KHz,故SR=2*π*fmax*Umax=2*π*40 K*200=50.3V/us
3)失调电压= 分辨率(10mV)/ 闭环增益(10)=1mV

以上的PA85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吗?另外请问PA85的外围电路有大神做过吗?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E:
以前我是用BU208A做达林顿管推挽放大,不过现在都是MOS做放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这个Apex系列的PA85运放就是CMOS,但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硬件电路设计,不知道如何设计外围电路可以驱动PA85的芯片,请问您可以给一些建议吗?谢谢您

网友E:
回复 楼主:
直接网上当SG3525A电路就差不多了,早期超声波就是这个芯片做震荡,CMOS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