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8):
一台西门子430变频器,15KW,最初模块整流部分炸,大电容炸,充电继电器短路。更换后不装模块单独给板子供电,驱动无静态电压,后来查资料说这种机子驱动静态就是没电压。现在一上电报F0022(功率组件故障),现在已排除IO板CPU插针问题,请各位师傅给点建议!

楼主:
最初24C02程序丢失,现在已重新写入.

网友A:
炸模块后,先修驱动电路。,驱动修好后,再上模块。这样能确保模块安全,避免驱动电路的异常而造成模块再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