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8):
停电后突然自动初始化,原来500A的,现在只有2Q15A和2Q35A可选择了,

怎么处理啊?

网友A:
数据初始化后难道不能重新输入吗

网友B:
电源板上有拔码开关,将其拔到另一个方向,再同时按着面板上面横向的三个按键上控制电源,看能否更改容量?如还不能可能是主板的问题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