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8):
请教师傅们:现在这里要建房子,这个电缆该怎么处理好呀?
房子刚好在电缆的上面。
5根铠装电缆:120mm2一根;95mm2一根;50mm2一根;35mm2一两根。
另外还有几根光纤。

楼主:
第一张图是给挖机挖破烧断的电缆临时修复。

网友A:
外层包防水胶带,内层绝缘胶布,绝缘胶带。

楼主:
这样做可行吗?电缆井盖怎么做?要多大?井内要排水还是完全封闭?

网友B:
有接头的地方设个维修井,要不然以后是个隐患

网友C:
你这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
临时的用完还要回收吗?
临时的就埋管吧
永久的要考虑后期维护建议移位,条件不具备就做好管套!

楼主:
永久的。
移位之后,要加长驳接,改用一般电线套管,不用电缆线。可以吗?要一条电缆一根管,还是所有电缆一根管?

网友D:
埋管敷设,一管一电缆

网友E:
你现在的电缆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

如果是临时的,可先做好绝缘和防水,直接埋入地下,等电缆迁移时再做正规处理。将来正规处理时可以该接头作为全部电缆的驳接点做一个电缆井,全部电缆均在这个电缆井中驳接。

不过,看你现在的现场,应该是临时处理的。因为你现在进行的是场地平整,而不是电缆迁移,所以你必须做好电缆的绝缘和防水处理后直接埋入地下,先应付施工用电,而且以后的电缆迁移也不知道是不是你施工。

如果将来的电缆迁移是你施工的话,你可以以这个接头迁移所偏移的实际位置做一个电缆井(留有一定的余量),另一头也一样。

电缆井为施工方便,最好不小于1.5m(长)X1.0m(宽),具体视各接头错开距离的总尺寸而定,深度要视电缆埋地深度多少决定,最好要以人能够蹲下或者站着工作为佳,不要难为自己,并且电缆距井底不要少于0.8m(不必做防水处理,除非地下水位高)。

电缆可以直接埋地,也可以穿管,前者省钱,敷设方便,但不便于后期管理;后者费钱,施工稍微麻烦点,但后期管理比较方便。

如果穿管,最好每条电缆穿一条直径100~150mm(视电缆大小而定)的PVC管,接头要用胶水粘接。

不知道你电缆迁移需要驳接多长的电缆,担心你电缆穿管时没有工具施工。

低压电缆中间接头需要用到配套的电缆中间接头热缩管以及绝缘胶带、绝缘漆、绝缘胶粘带(电工胶布)、防水胶布(带),驳接时还要采用相应截面积的铜(如果是铝芯电缆就是铝)套管压接法连接,还要有专用压接工具(压线钳)。

楼主:
电缆是原来就有的,现在要在这个位置建一层的房子。因为电缆线不能在建筑物下穿过,所以要准备迁移它们。

问题:
  1、移位之后,要加长驳接,改用一般电线套管,不用电缆线。可以吗?
  2、电缆井内要装排水管吗?还是要完全封闭?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房子地平下面做电缆沟不就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缆是原来就有的,现在要在这个位置建一层的房子。因为电缆线不能在建筑物下穿过,所以要准备迁移它们。

问题:
  1、移位之后,要加长驳接,改用一般电线套管,不用电缆线。可以吗?
  2、电缆井内要装排水管吗?还是要完全封闭?

1、可以,但接头必须做好绝缘及防水措施(做电缆头,即套热缩指套)。

2、不必,除非你的地下水比较浅,容易积水外。也不用做防水层,便于积水自然渗透排出。只要保证电缆距井底不少于0.8m,井盖能够盖严密,雨水不易流入即可。

可参考#9楼的一些方法。

网友G:
增加两个维修柜或转接箱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房子地平下面做电缆沟不就解决了?
好办法,方便以后维修

网友I:
看样子不但有电力供电电缆线,还有光纤通讯线,要拐弯,需要从中裁断,接驳延长才可以。

1、低压的电力电缆线可以随意接驳延长,只要接驳处处理好即可,需要全程敷设电缆沟道,那个是最好的效果,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的检修方面。

2、光纤通讯线的接驳延长,也是可以的,需要使用光纤熔接机实现。光纤的熔接极端复杂,因为光纤有很多种类,比如单模光纤和多模光纤的区分,还有百兆光纤和千兆光纤的区分。需要联系光纤线路的使用者进行确认,比如电信公司、移动公司或者联通公司。

网友J:
楼上说的很全面。

网友K:
电缆不要埋在房子地下,那就是一次性的了,有了问题以后,电缆就废了

网友L:
这房子报批了吗,别在当违建拆了

网友I:
估计是自己的厂区之内修建的建筑物,我看到了曾仕强教授办公室,是院校?还是企业?

网友K:
埋设动力电缆,不能有建筑覆盖在上面的。但楼主这个似乎不是那种电缆,就是普通的动力电源,而且功率也不大,所以还是躲着建筑物辐射为好。

网友M:
按规范要求,如果用铠装电缆可以直埋,普通线必须穿管之后再地埋敷设,可能还是铠装电缆划算一些,原来还用过一种地埋线,是双层绝缘,现在很多年没见过了。
不影响美观的话,在接头处上地面,从房子外墙装个转接箱,在箱子里面做接头,出故障概率低,检修也方便。

网友N:
有条件就弄个电缆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