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8):
2倍率双向脉波这是什么?4倍率双向脉波??

网友A:
2倍,4倍的意思就是乘以2或乘以4。双向说的是差分信号,正脉冲和负脉冲组成。

网友B:
哇,这是什么PLC?

网友B:
倍率就是乘法

网友C:
一楼说的对。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PLC,是编码器的接口端子,对编码器进行编程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PLC,是编码器的接口端子,对编码器进行编程的说明。
是的,这个台湾正频的伺服驱动器,现在已经解决问题了,非常感谢

网友A:
解决?问题搞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搞明白了?
之前是搞不懂这种脉冲类型,现已改为脉冲加方向驱动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不错的共享。关键是读懂驱动的使用手册。按他的要求给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