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TOP冗余模块

楼主(2017-05-18):
我想了解6ep1961-3ba21在这个图纸中的工作原理!

他的接线方式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A:
就理解,in到out是一个二极管.
哪里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的工作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网友B:
说白了开关电源各自串了个二极管,防止反向供电将开关电源烧了

网友C:
呵呵;冗余模块也就是对于个并行电源去耦操作,当一个模块出现故障时,还可以保持系统的正常供电;

网友D:
这就是个双回路供电吧!